[未解决]
小白求教。技嘉H61M-DS2 2.2版本,12V供电上面的两个排阻是什么规格的

楼主(2017-09-09):
小白求教。技嘉H61M-DS2 2.2版本,12V供电上面的两个排阻是什么规格的,一个是820一个是822要怎么去购买,求教,求教啦。
技嘉

网友:
这个822 820排阻, 是不是PS2的上拉排阻,822可以在料板上拆的,820没有我也用过330代换

网友:
直接在料板上拆就好啦 不用买啊

网友:
可以用坏版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