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换桥会导致亮机慢啊?

楼主(2017-09-10):
笔记本换桥了 但是亮机慢  这是什么情况导致的?

网友:
换了在刷个BIOS有些机子就这样。刷个bios就好了

网友:
早期的机器没有这个问题 新的HM5*之后的机器会出现这种问题 多是BIOSme需要改动

网友:
确实,换了在刷个BIOS有些机子就这样。刷个bios就好了

网友A:
biosME在出厂开机后,各中信息会被桥改写,只被这个桥所使用,更换桥后,就必须刷出厂的ME ,让新桥从新改写原ME。就亮机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ME在出厂开机后,各中信息会被桥改写,只被这个桥所使用,更换桥后,就必须刷出厂的ME ,让新桥从新改 ...

谢啦,那好说,蓝天的机器,蓝天官网bios包me已经找到位置了 ,通电前编程器刷一下,谢啦

网友:
我遇到过刷原厂BIOS的 E430,开机变得好慢好慢,自检时间超长。

网友:
有点机器不可能就一个问题 ,组合了就得多动脑 ,有耐心

网友:
换桥吗  都是BIOS问题  不过现在的BIOS 都要合成拷贝的基本也慢  现在的机器好难伺候啊

网友:
早期的机器没有这个问题 新的HM5*之后的机器会出现这种问题 多是BIOSme需要改

网友:
刷一个合成的Bios 就好了。。。。。

网友:
bios me文件导致

网友:
现在BIOS的功能是我们想象不到的

网友:
BIOS  ME  怎么改  到现在还不知道  有谁有教程的

网友:
raHM5*之后的机器会出现这种问题 多是BIOSme需要改动

网友:
HM5*之后的机器会出现这种问题 多是BIOSme需要改动e

网友:
BIOS 问题引起的 我也搞不懂啊

网友:
对的,好多机子取过COSM电池开机就会慢很多,刷个BIOS会快。

网友:
需要原版BIOS才好

网友:
刷一个BIOS就好了 没得撒子的 据说要合成的

网友:
换了桥要刷合成的BIOS才行!!!

网友:
有些机器还需要原Bios芯片刷入,!!!!!!!!!!

网友:
正常来说不能出现这种问题 是不是别的地方还有问题

网友:
BIOS里面的ME固件信息与桥自身的ME模块存在一定的不匹配,需要分离合成新的ME之后的BIOS,刷新后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me 不一样

网友:
怎么下载出厂的bios me?求大神指教

网友:
问题都知道,原因谁能再详细讲讲

网友:
恩,主要是 BIOS程序引起的

网友:
电脑维修就是这样,有些时候真的无答案。

网友:
哎,现在刷个bos都是这样,不是开不了机就是开机慢,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