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5XM-A反复跑码

楼主(2017-09-10):
一块华硕A85XM-A,一开始是不触发,IO发上电请求给桥,桥没回SLP_S3#,查桥待机供电1.1V只有0.6V,这个电压是由一个RT9025从+2.5VSB降压得到,测了FB反馈分压电阻正常,怀疑RT9025不良没有得换,直接外接1.1V电压试机,触发跑码,跑了一大串码之后到00复位灯闪了一下重启,小喇叭没响,如此反复,拔了内存就报无内存一直嘀嘀响。这是缺信号还是缺供电?到此毫无头绪遂发帖求助。

网友:
之前修过H61反复重启是IO电压检测分压电阻的问题,这个我也测了IO电压检测脚都是1V正常。

网友:
先刷下bios看看

网友:
刷了N个了都。。。论坛下载的,ASUS官网下载的都刷了个遍。。故障依旧。。

网友:
rt9205输出电压腾空有1.1那可能桥坏,能到00又重启,看是不是外围有坏件。

网友:
无解   换吧...........................

网友A:
这种问题不好说,你最好直接吧RT9025换了之后再说。之前给华硕M4A78板子,也是南桥1.1V待机没有,用的是RT9199。刚好手里料板全部拆光了,因此用可调接个1.1V上去。触发可以亮机跑吗,但是每次到PE进度条或者系统进度条的时候就重启。怀疑过CPU,怀疑过内存,最后还是老实的换了RT9199,然后就屁事没有了。

网友:
你可以换个9025

网友:
可以先把外设拆了在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不好说,你最好直接吧RT9025换了之后再说。之前给华硕M4A78板子,也是南桥1.1V待机没有,用的是RT9 ...

手上没有RT9025,上了个UP7706上去,实测电压1.15V,亮机了,F1报错浪涌电压保护。是不是因为这个电压高了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手上没有RT9025,上了个UP7706上去,实测电压1.15V,亮机了,F1报错浪涌电压保护。是不是因为这个电压高 ...

你进BIOS看看是什么电压高了引起的。1.15V不高,正常1.2V待机。

网友:
换个9025  这是控制内存电压的。。。

网友:
最好还是换上,人家自然那个位置有件,肯定有他的道理。拆掉的最好换上。

网友:
换南桥试试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进BIOS看看是什么电压高了引起的。1.15V不高,正常1.2V待机。

BIOS里面12V 5V 3.3V 电压都正常,把BIOS设置里面的浪涌保护关掉就不报错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BIOS里面12V 5V 3.3V 电压都正常,把BIOS设置里面的浪涌保护关掉就不报错了。

可能是IO检测这方面存在一定的问题,不然电压都正常的怎么会有防浪涌作用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IO检测这方面存在一定的问题,不然电压都正常的怎么会有防浪涌作用呢?

确实是,5V检测偶尔出现异常。换IO解决。

网友:
查内存  供电   换 9025试试  有惊喜哟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5V检测偶尔出现异常。换IO解决。

好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