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F2A55M-DS2 R1.2 RESET常亮

楼主(2017-09-10):
GA-F2A55M-DS2故障:点不亮.RST灯常亮.
测各组电压正常.
按时序修,查到RESET时. 无意间发现RESET脚上没电压.
于是,把下面的小东西拆了. 无效

根踪F_RESET

通过拆件排除法,发现F_RESET是被RESET给拉低的.

换FPQ8 故障排除. 至此这是一个很清晰的思路.

中间走了不少弯路

主要是上图. RESET低后,会导致桥的SB_PWROK.不正常.

张志刚 -1 + 1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
RESET低后,会导致桥的SB_PWROK.不正常. 误以为桥引起的.加焊无效. 再啃啃才啃出来的板.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师傅够细心的,谢谢分享判断故障方法的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