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维修

楼主(2017-09-10):
第一台:联想Y470 故障 ——19V短路,原本以为只是烧了个电容,换个再回头4483A或者4407A就搞定了。
然并非想象中的那么美好,3V电感对地值只有18欧
主板瞄了一眼就EC烧痕比较明显
直接拆了

3V还短 还是直接烧吧~

摸到 网卡 3/5V芯片发烫 直接拆了 对地值升上来 105左右
没量到南桥短路就没去管它 直接加电 待机正常
出发后电流跑到1.25V左右 来回跳
CPU 内存都换了也没行 就去刷了个BIOS 没效果
只能开个图纸一步一步查下去 该有的电压都起来了
觉得是3V电感短路把南桥也高挂了,就直接拿去做了个南桥
加电可以显 忘记拍图
但是悲催的是屏暗 拆开屏一看

屏烧、屏线烧  看到这一幕 拿去前台通知客服告知客户主板已修好 但是 屏线和屏也是坏的 用自己的屏线和屏跑了2天鲁大师 还没问题,
今个下午客户打电话过来说不修了 只想说心累
心累!只能无奈的搞回原故障~机器就此结束

第二台:G50-70 故障——不加电 电流0.01V

收到机器之后已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拆关它 在拆机的时候就问道一股臭味 估计也是个19V  观察下发现2个电容 直接撬掉 隔离管也换了一个

这个位置正好是19V 短路位置 忘记拍照 铲掉电容之后还是短路 估计PCB也烧了 就直接一大片刮开 公共点阻值恢复正常420多
迅维上查了下芯片的工作条件

此点电压19V是CPU供电芯片的19V
经过两个电阻分压 因为CPU没电压所以就查了下条件 正好手头有快板 CPU的供电IC型号一样 就知道 直接飞了根线过去 19V 有了 加电 亮机~

第三台:IdeaPad Yoga2-11 故障——开机不显示
因为当时比较忙 机器到手放一边没去看 当忙到快下班的时候才发现机器压在底下了 看了下无显示 仔细观察了一下发现是屏暗 拆了屏后量了下发现19V电容烧了一个 保险不通 直接从料板上取这两个料 补上之后量了没短路 加电 亮机

第四台:S500 故障——不加电 电流0.00

量了各个电感都没问题 就尝试着加电 居然可以上电
当裸板可以加电的时候心情还是比较好~~~哈哈哈哈哈 这个问题应该不大 一个配件一个配件慢慢装上上去 当装上屏线的时候发现故障了 不加电 这时量了下屏接口短路了 对地值只有002
拆屏 再量也是002 量屏没发现短路 故障锁定在屏线 报价
屏线买回来后 正常步骤 装机 加电 亮机~

第五台:Y430P 故障——不加电 电流000
裸板测量 3V电感对地短路 现象和第一台的Y470现象差不多
3/5V芯片短路 网卡坏 EC坏 幸运的是南桥没有挂
这时候说点不尽人意的话题 因为手头刚好有两台 一台进液太严重了
所以那台没修 就把那台上面的芯片调换了下 而且刚好网卡EC 在背面 没有遭殃 还是上图证明下吧

加电~亮机

再接再厉吧~~~

网友:
为什么上传的照片都没显示出来呀 郁闷

网友A:
如果上传图片就更能够简单明了,图片问问饼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上传图片就更能够简单明了,图片问问饼哥。

我正在努力的修改 可以看到了。平时太忙没有时间发 有时忙就忘了留下证据 还是得多学习学习呀

网友B:
楼主经验丰富,思路清晰,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明天再修改一下吧 今天修改不了了 有图排列的顺序错了  有的没排好 望见谅

网友:
现在修机器真的不容易啊,好不容易搞好了客户不修了,好恼火

网友C:
楼主在那修机器,,生意不错啊,,挺忙的,,

网友:
思路清晰,高手  。  给我我都不修了

网友:
楼主太牛了,生意也那么好,我真的好羡慕啊

网友:
估计是打雷打坏的吧,一点都不好修

网友D:
第一台主板修好后屏暗,屏线,接口坏,为什么不修啊,给客户说换价高了客户肯定就不修了,报价很关键,故障还原就是亏本啊

网友E:
真有耐心啊 这样的机器 修好一般收多少钱啊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思路清晰,3V烧这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真有耐心啊 这样的机器 修好一般收多少钱啊

基本的起步价 都是240-280左右 那些比较贵重点的应该会更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第一台主板修好后屏暗,屏线,接口坏,为什么不修啊,给客户说换价高了客户肯定就不修了,报价很关键,故障 ...

原本报价主板客户是接受的 但是我那时不加电 以为19V正常了就没去考虑屏 暗屏的时候菜发现烧了
可能就是屏报价太高 客户不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经验丰富,思路清晰,学习了,谢谢分享。

这些其实都还蛮简单的 没花费太多时间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楼主在那修机器,,生意不错啊,,挺忙的,,

广州天河 这边电脑城  手机电脑行业比较好吧

网友G:
还是细心的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还是细心的比较好

恩 记住你们指点 在维修中成长吧

网友:
现在好多客户都是   差不多都块修好了芯片那些都发回来装上了 又不修了

网友:
看着都羡慕呀 生意不错  我这是天天看电视  天天吹风扇

网友:
现在维修说实话如果客户硬要问价格的话,还是先说个大概,别客户总以为几十元能修就悲剧咯。可以先给讲个大概价格的。

网友:
                      。。烧了好多东西 。。。。

网友:
470那么严重的故障 必须要先确认报价 最后不修  ……

网友:
短路就用烧机大法

网友:
请问 4483A可以用什么芯片代换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广州天河 这边电脑城  手机电脑行业比较好吧

  你在那个电脑城,,在那边有朋友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