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otoshop2017版本需要那種筆記本不會卡!

楼主(2017-09-10):
做Photoshop2017使用哪款筆記本不卡,請大神幫忙推薦幾款吧!品牌主要針對:DELL   Lenovo  Hp  。
開始買了一款dell AMD A10 那款游匣DELL 7000在多圖層出現卡頓或者卡死的現象,我也無語了,所以請各位大神推薦下,價格在5000-6000範圍內!!!

网友A:
就不推荐具体型号了,6000内的,作图用,显卡要GTX系,I5 7th以上,8G内存以上,要带固态128G以上,满足这些就挑外观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不推荐具体型号了,6000内的,作图用,显卡要GTX系,I5 7th以上,8G内存以上,要带固态128G以上,满足这 ...

GTX1050可能要好點,內存8G夠用,SSD的話128G不知道會不會不夠用?

网友B:
联想拯救者 最高端的应该轻松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联想拯救者 最高端的应该轻松运行

謝謝推薦,這款最近我有注意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