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87-K 反复重启不显

楼主(2017-09-10):
最近修一台主机,主板是华硕Z87-K 1.05的,,现象是开机跑码感觉要过显卡了就掉电重启,这样不断循环,。偶尔有时候一直开着让它循环的跑,它又能点亮,但是点亮了的也会有时候死机。。
   首先就怀疑BIOS,于是下了BIOS,用了2个芯片刷上都不行。最后用他原机BIOS,碰到能点亮的时候进BIOS,然后U盘上下载了官网的BIOS。在BIOS界面U盘写入ROM升级。完成以后,还是一样。。奇怪的是我用另外2个芯片刷上它就不跑码,芯片是好的,刷别的程序点别的板子都可以。。觉得奇怪了。。后来在华擎的主板上拆了个8M的BIOS芯片,写上某宝买的所谓工厂BIOS。终于正常了,,反复测试都没问题,次次点亮,重启也亮。   不知道是挑芯片呢,还是原装的芯片和我另外2个芯片都是有问题?

网友:
确实有这种现象 搞不懂淘宝上所谓的原厂bios他们是怎么弄的就像楼主说的 官网下载下来分离合成的也不行 为什么淘宝的他们就可以?

网友:
这种华硕BIOS一般在华硕官网下载最新的BIOS分离好刷进去

网友:
确实有挑芯片的可能。映泰的GAMING Z97X,用的是华邦25Q64FV的BIOS芯片,芯片自身是损坏,读都不能读。连换2个25Q64BV的BIOS,刷上去都是跑00代码,有时钟有复位。没办法从好的华硕B75板子上拆下25Q64FV的BIOS来刷映泰的BIOS,就完全跑码没问题。BIOS都是映泰官网下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下个试试哦!   希望可以用

网友(2017-10-24):
你们编程器不行 BIOS芯片坏的确实有 不过坏的确实是太少

网友:
桥虚焊不能说就是通病,得看他的工作环境,至少B75M-A这板子没听说过桥虚焊的通病。不过修的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小手一抖 积分到手。。。马住马住马住马住马住马住。华硕的板子

网友:
BIOS 会有这样的毛病              还挑芯片

网友(2017-11-28):
我的Z87PRO 也是 这样现象,但是只是偶尔发生一次,重新断电加电就好,确定是bios坏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