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手机充电很慢求助

楼主(2017-09-10):
一个小米4手机,使用正常,就是充电很慢,充十几个小时都充不到百分之五十,尾插换过,电池换过,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尾插排换过吗,

网友:
估计还是尾插没有焊接好!!!!!!!!!!!

网友:
应该和手机无关   适配器的问题   你换充电器试过没

网友:
如果有工具就测试下充电电流,手机在有电时充电电流应该大于1A,在系统设置里面有个电量性能之类的看看是交流电充电还是USB模式充电,如果显示为USB充电那就测试DP DM这两路信号

网友:
这种只能逐步排除了

网友:
拿工具测下充电电流多大,一般应该在零点几安的样子,如果电流达到这个样子,换个充电器试下

网友A:
这个明显是副电源的事,小米的副电源特别容易坏的!

网友:
换大电流的充电器试试呢?或者可调改接USB线,看看充电的时候电流多大。

网友(2017-10-12):
看看充电时的状态,如果显示USB充电就会比较慢。换个电流大一点的充电器试试,看一下充电电流是不是超过500ma。

网友:
主板上的尾插座子很容易断线和空焊,你加焊一下估计就好了,这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明显是副电源的事,小米的副电源特别容易坏的!

借楼请教,能否详细表述下负电源的原理

网友:
小米4的充电芯片与显示是同一颗,换了就好了,07a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