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戴尔3510 开机报警7声

楼主(2017-09-10):
戴尔3510 开机反复报警7短声,有说显卡坏,又说屏线坏,还有说北桥坏,没思路了,求大神帮忙

网友:
这个应该是显卡的问题,以前修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七声应该是显卡,八声才是屏线跟屏

网友:
7声是显卡问题。修过的

网友:
思路很清晰,分析的也不错,楼主理论很好,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点评):
这是灌水呢,楼主都在求助呢,你说楼主分析不错

网友:
AMD的机器码  ,七声桥,八声显卡啊

网友:
有时候刷个bios也是可以得现在机子没办法修喽

网友:
我记得八声是显卡或显示屏 7声应该是北 桥

网友:
最好根据电流具体分析下  AMD7声多和北桥有关

网友:
查过内存没有,没过内存为桥,过内存为显示相关

网友:
AMD芯片组的机器,北桥坏的可能性大一些,排除一下屏,屏线等

网友:
我一般是AMD先直接干一次北桥,inter的显卡

网友:
要是双桥的  那就干北桥  单桥的先刷BIOS  换U试试喽

网友:
最后更换显卡后好的,机器已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