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945PL-S3P,ALC888S代换ALC888失败,特发贴提醒大家注意

楼主(2017-09-10):
前几天,捷波悍马HA03主板,用ALC888S代换ALC888,基本正常,详见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03159-1-1.html,今天又一块技嘉GA-945PL-S3P主板,也是ALC888无声,想着直接更换掉,没想到却出了问题,后面输出插孔(红色,绿色,蓝色)检测不到设备插入,所以无声音,而且前置和后置输出是相反的,只有关闭"前面板输出检测",后面才有输出.而且前置总是无声,最后在料板上淘了一块ALC888换上,才一切正常,看来芯片最好还是原型号更换比较好,不易出问题,而且证明了ALC888S代换ALC888不具有通用性,可能和主板的设计有关.希望对同行有所帮助.

网友A:
换了别的芯片 是不是要换下 声卡驱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别的芯片 是不是要换下 声卡驱动呢

驱动卸载,用驱动精灵重新安装的驱动,也是这个状态.

网友:
拿估计是芯片不通用 了吧。。。。。。

网友:
有了这个经验,我们少走弯路

网友:
前几天,捷波悍马HA03主板,用ALC888S代换ALC888,基本正常,详见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03159-1-1.html,今天又一块技嘉GA-945PL-S3P主板,也是ALC888无声,想着直接更换掉,没想到却出了问题,后面输出插孔(红色,绿色,蓝色)检测不到设备插入,所以无声音,而且前置和后置输出是相反的,只有关闭"前面板输出检测",后面才有输出.而且前置总是无声,最后在料板上淘了一块ALC888换上,才一切正常,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