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修Y50-70 帮我量下CPU阻值多少 我的才3欧姆

楼主(2017-09-10):
谁在修Y50-70   帮我量下CPU阻值多少   我的才3欧姆  四代U3欧姆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
肯定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正常。...........................

年轻人 那么肯定?  淡定一点。。。。。。。。。。。。。。。。。。。

网友:
短路还是没电压

网友:
3欧姆正常   一般这种板载的都阻值都比较小

网友:
新款u阻值都偏低  默认正常先查查别的地方

网友:
新款U和显卡对地值都偏低,只能参考不能确定绝对值。

网友:
3欧姆阻值就有点低了,估计有短路吧

网友:
好像碰到不少新款机子 板载cpu阻值都很低啊

网友:
有3欧姆还不好啊  只要没到0就都算正常(一般来说)

网友:
是的,板载CPU低到3欧是正常的,只要不低到1-0欧就好了

网友:
现在的CPU阻值都是很低的  3个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cpu,显卡组织3都是正常的,现在新机阻值都很低的!

网友:
有时你放一下电再测啊会不会起来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