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X3 PLUS R2.0 R2.01CPU开启EN无

楼主(2017-09-10):
          此板CPU座下面 那个管子 1.8V有 1.05 无 3.3无  3.3直通到AS324M-E1  第7脚    运放芯片1脚3.4V  2脚1.05   3脚1.06    4脚12V   5脚 6脚 7脚 无  8脚4V   9脚1.8V 10脚1.8V   11脚 地  12脚0.4V   13脚0.3V    14脚 无          芯片换过 不知道是不是也坏的    高手参考下 给点建议   在线等    up1625p EN没开启论坛上有说的PQ80  PQ81的原因  我看了 是不正常  但是不知道怎么修改  PQ81  1脚怎么才能改成高电平

chinafix.com.cn迅维网_P8H61-M LX3 PLUS R2.0 R2.01定位图加看图软件.zip

网友A:
自从来了这里,我都不去搞电动车了,,,,,,
你看下那边个管子的G极跑到那个脚,就看一下324同一组的+极有多小电压,就能知道了,,(你不会连324的功能都不知道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从来了这里,我都不去搞电动车了,,,,,,
你看下那边个管子的G极跑到那个脚,就看一下324同一组的+ ...

运放每个脚的电压 我写上去了   324的功能作用 不太了解  麻烦你指下 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B:
VCCIO有电压吗?这个电压是在CPU供电之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VCCIO有电压吗?这个电压是在CPU供电之前的、

VCCIO 1.05V 也没有  这个电压也是在同一个管子的 PQ21

网友:
UP16259  EN无开启  强制触发PQ81  B极高电平5V  E极低电平  不正常吧  这两脚电平是不是要反过来  不过我不会弄 请大家指教

网友:
可能是这两个PQ80  PQ81的问题  但是已经更换过  高手看看 怎么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VCCIO有电压吗?这个电压是在CPU供电之前的、

就是VCCIO 这个电压没有  PQ80 PQ81那个地方没有搞清楚

网友:
将PQ17拆掉测324 5#电压是否变为1.05V,如有就应该正常了,如没有就把5#对着下面的两个电阻一个电容测试下,它们是相联的,把坏的换了就应该好了,324 5#是VCCIO基准电压输入。两个电阻分别是10K,4.52K。

网友:
这板的PCH 1.05V经常会出问题,是EN那边的小场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