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20集显插电源自动上电0.78无显示

楼主(2017-09-10):
联想T420集显插电源自动上电0.78无显示,有时又突然到1.2还是无显示,刷BIOS无效,无从下手,高手指导,谢谢。

网友:
先测各路电压,正常不,再考虑时序,一步步来吧

网友:
3V 5V正常,集显1.01V也是正常的,唯一CPU电感对地18欧,取下CPU,再测电感对地几百欧

网友:
加焊一下桥啊

网友:
                               IBM的板子碰到基本上建议换主板。。

网友:
估计和桥无关 最好不要盲目动桥

网友:
这个电流的话电压应该全部都出来了吧,查下集显供电,或看下过没过内存吧,查软启动

网友:
查一下有没有过内存吧

网友:
内存1.5V 0.75V 3.3V都正常,如果CPU坏了,但手头又没有这个型号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