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讨论一下关于四代I系CPU供电和H_CPU_SVIDDAT谁先产生以NCP81103为例

楼主(2017-09-10):
以NCP81103为例,W65开头的图纸大多数都有用这个芯片,比如:6-71-W65J0-D02 W650SJ_D01 1112.pdf

K650D-I7 6-71-W65J0-D02.pdf
K590-I7  6-71-W6500-D03(W650SR)W640SR图纸.pdf
下面是6-71-W65J0-D02 W650SJ_D01 1112.pdf 的相关截图

可以看到CPU供电正常后产生DELAY_PWRGD信号

但是PCH_PWROK信号和ALL_SYS_PCH_PWROK_EC信号都是在DELAY_PWRGD信号之后产生的,所以没有DELAY_PWRGD信号就不会有这两个信号,同样不会有H_CPUPWRGD信号和H_CPU_SVIDDAT,而像以前二代I系CPU供电需要有H_CPUPWRGD信号和H_CPU_SVIDDAT才会产生CPU供电
所以以上分析我认为是先有CPU供电后有的H_CPU_SVIDDAT。

希望各位版主大神们补充指正!

网友:
4代板载的不好修呢

网友A:
4代以上CPU有一个预供电过程,不需要H_CPU_SVIDDAT可先出供电.

网友B:
ncp81101 I5-4200U 没有81103的板

网友C:
svid只是调节CPU供电的吧       vron才是开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svid只是调节CPU供电的吧       vron才是开启的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ncp81101 I5-4200U 没有81103的板

进一步论证先出CPU供电,后有的SVID

网友:
引用 网友A:
4代以上CPU有一个预供电过程,不需要H_CPU_SVIDDAT可先出供电.

是吧!也是才关注这个,好像论坛里没有专门讨论过。

网友:
4代的cpu 坏的多

网友(2018-09-22):
在桥u分离的板子和单u的板子上面,cpu的VBOOT供电设置,都不一样,有vboot的才和你讲的一样,反之,照旧2.3代

网友(2025-05-06):
先有CPU预供电或试探性小电流供电,后有SVID信号,CPU依据负载情况实时调节CPU电压及输出电流(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