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E47A 电流0.6 不显示

楼主(2017-09-10):
昭阳E47A 电流0.6 不显示 电压都有 刷过bios

网友:
要一步一步排查了;;;;;;;

网友:
应该是没过内存 !!查下内存供电

网友:
pltrst#有吗 按照不跑吗来修。。。。。。。。。。

网友:
好像这个机器有个问题是通病来着 我忘了 你可以去看一下2

网友:
查下复位 查下 内存的相关工作条件

网友:
显卡啊 肯定显卡啊 显卡啊 肯定显卡啊显卡啊 肯定显卡啊显卡啊 肯定显卡啊

网友:
pltrst 复位有 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