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T1323SF怎么焊接

楼主(2017-09-10):
各位高手,请问下你们遇见过VT1323SF这种芯片没有   我的邵阳E49A CPU旁边这几个芯片坏了,我订了几个新的芯片回来  这种玻璃的BGA封装小芯片怎么焊接  风枪吹 温度那些怎么控制,还有这个芯片耐不耐高温。都麻烦焊接过的告诉下小弟。 有没有什么技巧啊?麻烦各位知道的高手给我说下。因为我已经吹了两个 都不成功。 真的特别难焊。

网友:
这芯片还好吧。不是很难焊。。。。。。

网友:
这个焊接温度不能太高   吹得时间不能太长

网友:
这个芯片好焊的 放心大胆焊

网友:
我也 吹不好

网友:
这芯片要快速焊接 ,就跟苹果焊接基带的一样焊发。 也有可能 你被坑了买的假货

网友:
低温 焊接 可以先预热下板子
这个芯片 买到的翻新的也不少 焊接需要注意温度

网友:
难道你就没有用过低温锡浆吗????

网友:
先把焊盘吹熔,再把芯片马上放,不要吹时间长

网友:
涂抹些助焊膏,温度不要太高,一下子就焊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