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471G 不认电池不充电求助

楼主(2017-09-10):
机器:ACER E1-471G板号:DAZQSAMB6F1
此机单用电源或电池能开机,开机进PE看认不到电池,电池的数据、时钟线 、电池插入信号无断线(这个信号插电池正常拉低EC脚的电压) 。
插入电池SDATA线一直3V无波形。SCLK 。     插电池电源开机再强按关机,有0.170的电流,充电电感前端有充电波形。但还是认不到电池
换过BIOS、几个EC、几个电池、充电芯片。 。。请问还要查哪里换哪里呢

网友:
楼主考虑的问题态度还是可以的!!!!!!!

网友:
先换个芯片试试  不行在测条件吧

网友:
既然该换的都换了,就查充电条件和电池检测脚

网友:
看来又是疑难杂症了

网友:
好像论坛里有修过这个本的充电电路 找找看看

网友:
不行就直接换主板吧··································

网友A:
换个电池试试呢。内部该换的都换了,考虑一下外部因素,

网友B:
你看bios进过水没有,进过水直接刷bios说不定就好了。我就刚刚搞好一台,能认到电池就是不能充电,刷完之后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bios进过水没有,进过水直接刷bios说不定就好了。我就刚刚搞好一台,能认到电池就是不能充电,刷完之后 ...

刷过BIOS了,,没用的,谢谢了,,我再刷多几个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电池试试呢。内部该换的都换了,考虑一下外部因素,

换了三个电池了,,,有一个还是好机上拿来的

网友C:
认不到电池跟ec有关系 跟充电芯片没有关系 你查ec到电池之间的数据线 有电阻的话去掉直连

网友D:
有时候不认电池的不得好修,楼主有没有换过EC

网友:
换芯片 上下管 一套换 不行就看看ec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时候不认电池的不得好修,楼主有没有换过EC

换过了的,,EC BIOS 电池 充电芯片换过,,查过充电芯片的条件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认不到电池跟ec有关系 跟充电芯片没有关系 你查ec到电池之间的数据线 有电阻的话去掉直连

没电阻,直接连的,,不断线,这些必查的

网友:
查充电条件和电池检测脚 换充电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电阻,直接连的,,不断线,这些必查的
会不会是电池有问题呢 一般就跟bios ec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