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78lmt-s2不跑码

楼主(2017-09-10):
主板各大供电正常,时钟正常,晶振正常,cpu复位正常就是不跑吗怎么搞啊  bios官网的确定好的 给点建议呗

网友:
我建议先刷下bios  之后换个时钟!!最后旱桥

网友:
修好了没有,分享一下!

网友:
IO旁边有个小管子,没有3V的话是不跑马的!!!上个图,告诉你速那个!!!

网友:
可以上假负载打值,看CPU到北桥有没有无穷大的

网友:
算了台式没这问题没价值研究了  我还是修我的笔记本去吧嘿嘿不好修的台式机就放弃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