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7447 开机报警8声不显

楼主(2017-09-10):
DELL 14-7447 开机报警8声,根据经验应该是BIOS或者屏问题,刷了BIOS,更换屏故障依旧,拆开屏线发现敌情………

网友:
EDID问题,DELL这类问题还是蛮多的,楼主又可以捡钱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逻辑正确  向大神学习了

网友:
戴尔8声一般是屏,屏线或者显卡故障

网友:
这个用示波器就能很快找到故障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