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A1398

楼主(2017-09-10):
苹果 A1398   苹果系统使用 正常的     原本机器 装WIN10 打显卡驱动黑屏  换了很多系统  都是装显卡驱动黑屏  但是 大小写可以用   外接 苹果显示器  使用正常的
  不撩   放了一晚  第二天开机  直接不显示了  能听到开机声音   测了下主板升压 没升起来   搽涂纸    开启型号没来       求解   原本机器 用苹果系统正常的    装WIN10 黑屏后就放了  一晚    第二天开机  直接黑屏 不显示  外接  可以    外接装回苹果系统   也黑屏        BIOS 刷过  也是一样

网友:
那就顺着这条路查下去啊。亲。你会成功的。。。。。。。。。。。。。。。。。。

网友:
这种就麻烦了     慢慢查一下吧

网友:
苹果 的一般就做系统  如果机器能亮的话一般不给搞硬件

网友:
显卡驱动要通过BOOTCAMP安装的。你是怎么安装的,之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还是驱动不对

网友:
苹果原装系统显示正常的话,不应该是主板故障吧,还是系统问题的、

网友A:
比较麻烦了 现在是苹果也不显示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较麻烦了 现在是苹果也不显示 ?

对呀   升压没起来   EN PWM 没来   南桥发出的  但是外接正常

网友:
这下麻烦额,放了一晚上硬件出现问题了

网友:
u8310  更换 ,好了QQ1142501629 告诉我

网友:
厉害啊 啊  会修苹果谢谢分享 收藏一下啊   希望自己能用的上

网友(2019-08-26):
你这个a1398 是哪一年的?
如果是2012年,2013年初的话,一般都是显卡问题
建议你改成集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