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脑开机就卡死要按ctrl+alt+delete 在按两次entel

楼主(2017-09-10):
电脑每次开机都会卡 按鼠标打开网页卡住了 网页也关闭不了 360开机小助手也关闭不了还一直留在桌面上 然后要按Ctrl+Alt+Delete 再按两次Enter才可以动鼠标 在关闭网页 在使用其他功能都恢复正常了
桌面

网友:
你总能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感谢楼主分享,学习了

网友:
楼主要表达些什么啊,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没遇到过,要么系统有问题,要么硬盘又问题

网友:
系统有没有换

网友:
电脑硬件有问题,拿去修一修啊,朋友

网友:
换个系统吧 测测硬盘

网友:
是不是硬盘坏了,楼主可以找软件测测的,不会是中病毒吧!!!!!!!!!!!!!!

网友:
一步一步解决啊,你不能总是说就这样,就没有然后了吧,是软件还是硬件问题呢

网友:
换个硬盘和数据线看看,接口也换个地方插下,我碰到过类似的是数据线问题

网友:
硬盘吧 nhdd测一下

网友:
妥妥的系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