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SVID不正常导致的盈通H61C V1.2不跑码

楼主(2017-09-10):
此贴送给和我一样,摸索修机的朋友

取下客户的u和内存,上店里G630的测试u和内存,触发还是不跑码,排除cpu和内存不良
万用表测量发现cpu供电0.89V,集显0V,其他正常,初步判断不过内存
pcie插槽A11复位3.3,A13时钟0.38,
查内存smbus电压3.3,spd电压3.3,基准0.75,内存复位1.6V,上cpu假负载测量如下:

DRAMPWROK 1.61
VDDQ1.61
PWRGOOD 1.0
VIDALERT 1.07
RESET  1.07
PLL    1.83
CLK   0.38
感觉头大,刷官网bios (官网无1.2版本,刷了1.1版本的)未果,上示波器,开始抓波。

拆掉内存,BIOS的波形也一样,判定cpu或桥,可能未工作,

抓波桥供电正常,25M晶振波形正常,32.768正常,打值桥背电容,好多都是15的对地值,咨询“永不放弃”,他说H61有些桥就是这样的,暂时排除桥坏,似乎只剩下cpu了。

因cpu供电有了,所以先从集显驱动芯片查起
查集显驱动芯片up1951p的工作条件,参考图纸MS-7680-4.1版本,图纸里的驱动芯片和故障板的可代换

,发现了9脚无波形

第9脚1.8V,实测无波形,理论上应该和1脚一样,有波形的。
倒追cpu供电芯片,3相供电都有0.89V,想起上假负载时,也是0.89V,基本判断cpu没发出SVID,示波器抓波svid时竟然无波,反复测其他脚位时,跑码了。立刻加焊SVID上拉电阻,亮机了。

亮机时抓个svid波形,cpu电压不再是0.89V,而是1.2V,集显0.45v

总结:记住不同型号的cpu,亮机时的电压,就可以快速判断这种无SVID的故障

网友A:
这个波形畸变很严重啊,探头补偿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波形畸变很严重啊,探头补偿一下吧。

示波器不行,以后自己买示波器一定要买好的

网友B:
夜空越来越厉害了  我等三板斧 修不来这些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夜空越来越厉害了  我等三板斧 修不来这些板

不敢在你面前班门弄斧,帖子看起来简单,我整整搞了一个上午。客户电话最后说不修了,马上过来拿走,不甘心,最后几分钟替他搞好了。我自己都没想到能修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敢在你面前班门弄斧,帖子看起来简单,我整整搞了一个上午。客户电话最后说不修了,马上过来拿走,不甘 ...

看你贴 写的是 电阻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你贴 写的是 电阻坏?

应该是腐蚀氧化导致的虚焊,我加焊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腐蚀氧化导致的虚焊,我加焊就好了

应该换掉。。。他不修就把它拆掉不装,哈哈

网友D:
主控   芯片   是什么?       加焊那个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控   芯片   是什么?       加焊那个电阻?

参考图纸MS-7680-4.1版本,主控一样,加焊的是svid上拉

网友:
楼主都能俢SVID了,小白连示波器都没有,学习了

网友:
连SVID上接电阻故障都修得出来,这经细心程度没得说,赞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腐蚀氧化导致的虚焊,我加焊就好了

加焊就好,加焊就好,,,,,,,,,,,,,,,,,,,,,,,

网友:
还在原来位置找啊,,,,,,,,,,,,,看看什么导致这个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