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LED显示器改LED背光维修

楼主(2017-09-10):
一直都在LCD改成LED的背光灯,   所以在网上找了很久,也没有LED改LED的贴子。

找不到经验, 所以没办法。 只有自已摸索了

显示器的故障是这样的, 右边偏黑,左边正常。  拆开看了, 只有一个LED的灯管, 明显是有灯珠坏了。  但是找了下万能的淘宝, 没有原装的背光LED灯卖。只有用改普通的显示器的LED灯条试下看了。

结果, 看接口定义, 只有LED+   和LED- 这样的定义。  NC接口是有, 但是是空脚。  找不到开启信号。

这是更换LED灯条的图

没办法, 只有百度找相关资料了, 大神说屏供电可以当开启信号, 只有试一下了

这是将通用LED灯条升压板上的ON开启信号接到屏供电

这是接的12V供电的和GND  ADJ更找不到了, 不接了

正常显示了。

但是出现了一个问题是, 开机, 待机和关机有个一两秒的白屏。  不过还是能接受的范围。

主要是以此贴留个经验,当个笔记。 下次碰到参考一下,  有改的不对的还请大神指正。

还有一点是, 原灯条薄一点,  后来的灯条要厚一点, 改动壳一点点, 勉强放进去了, 这是重点。

网友:
改的 非常好

网友:
改的非常不错,只是信号不同步罢了····················

网友:
非常谢谢老板的支持非常谢谢老板的支持

网友A:
在驱动板上找开启、背光调节信号啊!实在不好找,在原LED驱动芯片针脚定义上找啊,有1秒白屏,对有强迫症的人来说不爽,我第一次LED改LED的时候,是通用LED灯珠太厚,总是压碎灯珠

网友B:
真不知道以后LED灯条坏了怎么办,比灯管换起来还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驱动板上找开启、背光调节信号啊!实在不好找,在原LED驱动芯片针脚定义上找啊,有1秒白屏,对有强迫症的 ...

驱动板上边 好像也不好找 开启啊
有的 还是反的 低电平 开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驱动板上找开启、背光调节信号啊!实在不好找,在原LED驱动芯片针脚定义上找啊,有1秒白屏,对有强迫症的 ...

驱动板上面怎么找的, 没弄过呢,不知道怎么弄。 一般标的名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不知道以后LED灯条坏了怎么办,比灯管换起来还麻烦

LED不容易坏, 但确实没原装灯条是难搞

网友:
开启信号真心难找。我改了好多也这样白几秒

网友:
开启信号可以从屏上找啊,有些驱动板确实不好找。

网友C:
原来的灯条并不难修,找到坏的灯珠,换了就行,一般就坏一个,导致一组不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原来的灯条并不难修,找到坏的灯珠,换了就行,一般就坏一个,导致一组不亮。

关键是灯珠都不一样啊, 要备多少灯珠。

网友:
不错,正好也要改通用LED,谢谢楼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关键是灯珠都不一样啊, 要备多少灯珠。

就是一个发光二极管,你说不一样,其实就是外观稍有差异。

网友:
改的很好啊   白屏也是无法避免的

网友:
从没换过灯珠,技术水平有限啊

网友:
哪位大神说的?
是指我吗?
因为MCU控制逻辑板、背光板的时序不同,所以,造成你说的这种现象。
但应该不会超过2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