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mrx6-le01

楼主(2017-09-10):
接一游戏本,大短。拆机,裸板大短,论坛上没找到图纸。观察发现一场管糊啦,去掉仍大短。相临的管也短,都去掉,还短。没图不知道哪是上管哪是下管,后来分析了半天,原来两个都是复合管。公共点仍然短路,烧,奇怪,场管去了焊场管的地方发热,这应该是传说中的板层短路,把公共点铜泊挑起来,下面烧黑了,去掉黑色粉末,露出下层铜,量了下是接地。这时不短了,问题是,公共点铜泊和地铜泊之间,该用什么绝缘?       这机器烧成这样,主控芯片也坏了,还没货。处理好短路,独立显卡不管了,也能显示。

网友A:
先刮干净。保证没炭化存在。再网上有卖一小瓶装的绿色绝缘漆油,把它涂上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刮干净。保证没炭化存在。再网上有卖一小瓶装的绿色绝缘漆油,把它涂上就行了

谢谢,我到某宝上看看,有没有这样的绝缘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到某宝上看看,有没有这样的绝缘漆。

直接 去迅维的淘宝商城  买光固化漆 绿油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 去迅维的淘宝商城  买光固化漆 绿油就行了

以前不知道,这样的板板层短路都放弃了,这样看,还可以修出来,买屏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