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78 求大神求大神求大神什么鬼

楼主(2017-09-10):
不懂是什么主板,AM2 AM3CPU都可以用,在线等大神帮忙,一点电源风扇转下就灭了,CPU风扇也是转一下就灭,主板无短路万用测量,北桥已经BGA

网友:
别修 北桥都BGA 了 活的几率不太高, 小问题你修成大毛病。

网友:
应该是掉电故障吧,查一下有没有短路

网友:
这是同维的主板,不明白楼主为什么加焊北桥?放弃吧!

网友:
这种情况开始应该拔掉12v供电看看CPU供电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估计CPU供电上管击穿,12V供电直接串到CPU核心供电里去。不过既然北桥都BGA了,修好我看也用不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网卡短路了,现在正常风扇转了,但是无显示为什么呢

你都加焊了北桥,谁知道你有没有把北桥加焊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