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A1418

楼主(2017-09-10):
今天接到一台A1418 一体机,开机有声音 无显示 ,也不是暗屏,不知道有谁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暗屏

网友:
大部分显卡有问题,修过这个机器,。。。。。。

网友:
查显示有关的原件 显卡 屏线 等

网友:
是开机一直是白屏吗?还是黑屏不显示啊?

网友:
根据条件查呗,是否可以外接,外接是否显示呢,查下EDID波形吧

网友:
屏,屏线和显卡都容易引起这种故障,排除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