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B50R1 用10分钟黑屏奇怪问题

楼主(2017-09-10):
B50R1是联想一体机,故障为看电影10来分钟黑屏,,但还有声音发出,说明主机OK,  但用强光看下,里面既然没有图像,看来不是关没有背光出来这么简单,拆开测到正常运行时高压板块供电,开关,亮度信号分别为12V  5V  3.3V,   黑屏时高压板块没有亮度信号,只有供电12V和开关5V,但没有亮度信号,   看了一上淘宝里面既然有改良的高压板,但好感觉不是背光的问题,因为黑屏的时候用强光也看不到屏里面有任何图像

网友:
是不是显卡虚了呀,你先把显卡拆下来再装上试一下吧

网友:
如果好了,也不行的,用不了多长时间还会范病的。

网友:
先刷个BIOS吧,不行再查电源各个条件了,

网友:
主板和显示屏幕分开测试,看到底那里的问题?

网友A:
已经好了,谢谢大家关心,这个主板显卡的板插的,换了一个旧的OK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已经好了,谢谢大家关心,这个主板显卡的板插的,换了一个旧的OK

应该是虚汗了,可以把换下来的加焊一下试试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虚汗了,可以把换下来的加焊一下试试看

应该是,拆下了看了一下,被人焊过了,估计也没用多久,现在换一个比较稳定

网友:
显卡虚焊造成看电影十分钟黑屏,换显卡搞定

网友:
正常用十分钟 黑屏 有可能是显卡问题 记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拆下了看了一下,被人焊过了,估计也没用多久,现在换一个比较稳定

那就肯定是显卡的事情了。要真是背光问题,强光下照屏幕肯定会有图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