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4110 8声报警

楼主(2017-09-10):
戴尔N4110板号DAV02AMBF1 REV:  F  原先进水  处理干净以后能亮机     放了一天以后开机不亮 并且8声报警  开始  以为屏线问题重新插拔后还是一样  拆机量电压发现电压全有  二级电压也都出来了   看了一下显卡是A卡  心想会不会是显卡虚焊了   果断加焊显卡  加焊完了  还是一样   现在没折了  有没有大神碰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A:
如果好了,也不行的,用不了多长时间还会范病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个,当时进水,修好后还点了半天,结果下午再点就跟你情况一样报警八声不显,显卡,桥都做了,屏线都换了都不行,最后放弃

网友:
北桥也会报警8声,吹吹北桥试试,一般就这两个地方

网友:
换个屏线试试 接触不良有的也这样

网友:
显卡问题。。。。真的,,,,,,

网友:
这个机器有双显卡的吧?断开显卡供电试试集显能不能显示,反正这个机器的显卡是通病,

网友:
这个机器赶一下北桥试试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好了,也不行的,用不了多长时间还会范病的。

这种修好注意散热 注意使用 一般短期内部会返修的

网友:
8声查显示有关 再查下别的地方试试i

网友:
换芯片   直接换新的显卡  换芯片   直接换新的显卡换芯片   直接换新的显卡换芯片   直接换新的显卡

网友:
我告诉你,N4110很多显卡坏的,和显卡供电MOS管坏的,你可以查查

网友:
屏.屏线.A卡到屏线   用示波器看EDIA(忘记了看图纸) 有没有读取

网友:
拆掉显卡吧,换个试试。。。。。。。

网友:
是 没 有 检测到上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