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针服务器主板不开机求助

楼主(2017-09-10):
一块富士康双路2011针的主板,上的单u,按开机键不启动,待机时jl82599en这个芯片发热正常吗?不知道怎么确定是不是这个芯片的问题,还一块儿超微x9sra的2011针主板跑码06,这俩都是收的,目测超微这块儿之前修过,现在cpu底座里面一圈的电容有几个坏了,而且看起来坏的几个都是之前修换的,什么原因会导致这些电容坏掉呢?

网友:
难了。这个板子。除非你有点位图。

网友:
这个很麻烦 除非你有这个板子的图纸

网友A:
不好修,要大师级的才有得搞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修,要大师级的才有得搞头。

那我这菜鸟级的是费劲了,有时间去朋友那里借bga搞一下试试吧,不行就卖废品了

网友:
若无资料不易维修
可以找更专业的来处理了

网友:
搞了bga废品能好吗?还是找到问题,再做动作吧!

网友:
有点位图,做参考,,,,,慢慢验究

网友:
这个2011的,服务器上CPU用的吧,这看着挺新的,难修的

网友:
服务器的主板比较南修,有问题的先直接更换再测

网友:
看到这个弘祥主板维修工厂的标签,真是感觉熟悉,我修过的不少X79/C602板子里面,这个标签出镜率相当高。

网友:
很难搞  看到服务器板子就没办法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