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 471G 待机0.02不触发多故障修复

楼主(2017-09-10):
借一台ACER EC-471G I3 HM77 630M独显机器 ,到手上电待机0.02,按开机键没反应,跟客户说主板坏要留机,客户走了。拆机上电,擦、故障现象变了。上电前5秒待机0.02 过后开机灯闪9次后常亮,待机电流变0.1A。按开机键触发了!

电流跑到1.4A左右白屏。。。。。。。。外接显示器不显(后来验证这机器外接本来就不显),不知从何下手。。。
据客户反应,此机器换过屏,怀疑屏的问题。换了一个。还是一样。
没头绪怎么办,上迅维啊。先搞个图纸。再搜搜通病。
别说还真有,故障现象跟我这个一样的,待机0.1A、、PQ29很烫手 电源灯全亮的。那位兄弟给出的结果是PQ56与PQ27 PQ29之间断线,

我用表一点,还真特么断线了。
飞线。再上电待机0.005左右了。按开机键一路小跑到1.4A。白屏。
继续,看来不开机的故障解决了。接下来查白屏了。
点屏线接口各电压。点到LCDPOWER时。0V。不正常
查U1 3 4 6 脚正常3V。1脚OUT无输出,料版拆一个换了U1。
上电正常显示了。。。装机。
烤鸡,,,,,
20分钟没问题。关机重启,屏幕开机从4脚向中间变白,无显示。擦擦擦!
拆机。上电。正常显示。卧槽。换屏。正常显示。。。。。
没招了。装上,用了2个小时都正常、重启又特么白了。。。。。。
到这已经有点烦人了。
抱着打死不是显卡坏的心态。再次开机,仔细观察,终于发现问题了,
这机器风扇里灰比较多。拆掉风扇,也就是屏线接口的反面,有点脏。刷子刷干净,就发现问题点了。有断线。。。。。。。接上后。试机1天没问题收工。

这机器BIOS我也刷了好几个,发现有很多版本的,有的开机是白字ACER 有的是绿字ACER 在这里附上原机备份的BIOS,我这个是绿字开机LOGO的
EC-471G 版号DAZQSAMB6F1 REV F

EC-471G EC.rar

网友A:
这机器修的 有些曲折了    加分鼓励

网友B:
屏线借口反面有断线这都可以找出来,要是我估计找不出来直接干显卡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修的 有些曲折了    加分鼓励

修的确实吐血,但其实问题都是小问题。。。还是经验不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线借口反面有断线这都可以找出来,要是我估计找不出来直接干显卡去了

我这个机主要是装好后测试了20分钟左右都能正常用,只是不能重启。所以我没怀疑显卡

网友:
可以呀楼主好事很细心的要是我可能就要干干显卡看看咯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感谢分享  学习学习经验

严管板块 回帖遵守版规                        灌水会被扣分的 情节严重会禁言
已经实名认证的更要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严管板块 回帖遵守版规                        灌水会被扣分的 情节严重会禁言
已经实名认证的更要注意 ...

晕这也要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