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R-5420开机2声报警

楼主(2017-09-10):
戴尔 5420 开机2声报警,内存电压1.5V 0.75V都 正常,刷BIOS也是一样,加焊显卡,更换液晶,结果都还是2声报警,电流跑到1.3,跳变到1.2  上不去

网友:
换个CPU试下,两声报警有时CPU不过

网友:
DELL报警指示图,根据这个图来维修对于报警

网友:
CPU也换了,内存插槽也处理了,内存条也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戴尔2声报警重点查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内存的总线

网友:
一般2声多和内存有关 重点排查下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内存的复位,SM供电,SPD供电 VTT VREF。都正常。刷了官网BIOS,还是不行,桥焊过。就差CPU没换了

网友:
遇见这样的问题也麻烦。呵呵。搞好了说下。。。

网友:
告诉大家一声,修好了,后来用示波器打内存的波形正常,就不往显卡那个地方查,R258 掉件了,他之前自己拆过,估计是撞掉了,这个电阻和Q16一起开启+GFX_PWR_SRC的,把他补上就好了,当然,维修的过程中用示波器测量了很多关键性的波形,

网友:
告诉大家一声,修好了,后来用示波器打内存的波形正常,就往显卡那个地方查,R258 掉件了,他之前自己拆过,估计是撞掉了,这个电阻和Q16一起开启+GFX_PWR_SRC的,把他补上就好了,当然,维修的过程中用示波器测量了很多关键性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