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苹果一体机A1418暗屏

楼主(2017-09-10):
苹果一体机A1418暗屏,就是升压芯片坏了吗

网友:
你这个到底是在问还是说你那个就是这个问题?有可能是背光开启信号那儿的问题

网友:
看图纸啊,查升压芯片工作条件啊,要不然怎么知道是不是芯片坏了?

网友:
找呢这个机器的图纸和点位图,自己找问题啊!暗屏是很多的问题引起的啊!

网友:
不一定是升压芯片坏  还要具体测试条件等

网友:
查一下升压电路的工作条件,在判断是不是芯片损坏

网友:
不一定是升压芯片坏 ,看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哥哥   工作条件或者其他的条件累  什么都不说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问通病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