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开机10多分钟,花屏死机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7-09-10):
笔记本开机10多分钟,花屏死机,做系统,换内存,清灰,上硅脂都不行,cpu不算烫手。

网友:
估计是显示卡有问题了  用风枪热下 如果能挺的时间更长点 肯定要做下bga了

网友:
你试下显卡呢 。。。估计显卡问题呢!

网友:
死机花屏    先换内存

网友:
内存!基本上是内存内存!基本上是内存内存!基本上是内存

网友:
排除散热 一般就是显卡了 你也不说什么机器 什么型号

网友:
CPU坏了                   看下CPU电压多少

网友:
这种问题就难搞了,要慢慢测试才能检测出来,你是什么机型啊?

网友:
按你的描述应该是显卡虚焊导致的自动关机

网友:
十有八九显卡挂了,加焊一下显卡试试

网友:
先软到硬,显卡加焊试试,现在机器什么故障都有

网友:
内存或者显卡,要是有核显的话,禁用独显看看还花屏不

网友:
看看是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
显卡啊   肯定显卡啊显卡啊   肯定显卡啊显卡啊   肯定显卡啊显卡啊   肯定显卡啊显卡啊   肯定显卡啊显卡啊   肯定显卡啊

网友:
显卡问题,要么加焊显卡,要么换显卡。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第一时间要想到的是显卡问题呀。怎么想到会加散热膏呢。

网友:
内存,u都换过的话,那就干显卡了

网友:
首先目测法、确认无误换内存测试、如故障依旧、则加焊显卡测试、

网友:
显卡或显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