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0时亮时不亮不亮电流0.96A

楼主(2017-09-10):
接到台G400的笔记本修好了用一个星期又拿回来,返修.经常开机电流到0.96A不跑了,换过内存,拔掉外接也一样,想刷个BIOS试试,论坛上说刷BIOS情况一样.想想还是筒单的先,换CPU.找个B960的CPU装上,开机刷刷刷亮机了,返复开关机测试都OK

网友:
估计还会返修。。等着把

网友:
也有可能是U坏了

网友:
虽然不多还是有坏的U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通病 g400坏cpu的还是不多的

网友:
上次修的什么问题?感觉它还会回来的

网友:
你把坏的U上别的机子上可能是好的。。。。这个就有点坑了

网友:
这个我感觉还会返修。。。。。。。。。。。。。。

网友:
这个机器u故障的不多见

网友:
坏U的可能性不大吧,想要不返修,还是查下条件,查下不稳定的因素,以免再次返修到时还影响你的声誉

网友:
楼主,还是先找主板的问题吧!已经是返修的机器了,不要客服再拿回来返修啊!这样对你不好的!

网友:
这个机器坏cpu不多

网友:
CPU很少坏的         不过换一个试试也是极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