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PAD2硬解ID 大硬盘 最终没搞定 不知道哪里问题 要用什么设备

楼主(2017-09-10):
机型:PAD2
问题:硬解ID

过程:PAD硬解 ID,因为家里的测试架读不了。问一下同行他用的艾普的测试架。他说可以读的。。
好吧。拆机,拆下硬盘。去读一下,读不出来。艾普的测试架提示要先刷机再读。同行也说没遇到。
那就按提示来啊。把原机硬盘再装回去顺利开机,刷个机,刷完后,拆下硬盘,再去读一下。结果
还是一样。读不出来。。

没办法。淘宝买个盘吧。直接淘宝拍一个回来。接果回来装上刷机到硬盘位置就报错。后来又重新装回
原机硬盘。如图。。无序列号了。。估计艾普测试架把号搞没了。。

基间换了多个硬盘。都不行。估计淘宝上卖的硬盘版本不对。。。

哪位同行有能读这个大盘的设备。 最好能写底层的。 。。

帮忙写个盘给我。或者我发过去搞一下。

这个机器一直搞,没解开。客户等不了。直接给客户换板了。

现在想把这个板解出来。

网友A:
  艾普大硬盘可以写的, 只要把装硬盘的那个白色架子拆下来  就可以读大硬盘。    还有就是你读不了硬盘是因为  IPAD2硬盘是 32位的  你切换到32位硬盘就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艾普大硬盘可以写的, 只要把装硬盘的那个白色架子拆下来  就可以读大硬盘。    还有就是你读不了硬盘是 ...

能认到盘。写不了。一写就出错。。。写不进啊。

网友:
不了解这种故障,对于我来说,简直看天书一样。

网友C:
用IP高速编程器 把原硬盘序列号改一下装上直接激活就可以   我已将解好几台大的iPad2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认到盘。写不了。一写就出错。。。写不进啊。

  改成32位    即可

网友B:
PAD2你确认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IP高速编程器 把原硬盘序列号改一下装上直接激活就可以   我已将解好几台大的iPad2 了

IP 高速编程器??没用过。
你有??帮我写一个我买一个盘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AD2你确认试过??

硬解过好多了。      这个还是可以确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解过好多了。      这个还是可以确定的

我其它型号我的万隆都支持的。就是PAD2没测试架,改不了。。。

等一下我再搞去试一下。

网友D:
有这个版本的pcb图吗?我一个ID主板解的硬盘掉线了找不到飞线位置,有的话提供一份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这个版本的pcb图吗?我一个ID主板解的硬盘掉线了找不到飞线位置,有的话提供一份谢谢

迅维的软件里面就有,你这个认证会员都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迅维的软件里面就有,你这个认证会员都不知道?

那是个3g版的,双硬盘的,版本有2.1和2.4

网友F:
大师啊,我要修手机,请把地址给我呀,我在你主页留言并加好友,写了电话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师啊,我要修手机,请把地址给我呀,我在你主页留言并加好友,写了电话

我ID是我QQ  微信也是同一个号。直接加我备注迅维就行了。

网友:
ipad2老款是有2个硬盘接口的就是2.1的
新款ipad2 只有一个硬盘接口 是2.4的
都是用的大硬盘 硬盘有区分:2.1和2.4的
2.1的 艾普是不支持的 它只支持2.4的

网友:
版本不对  2.1 2.4 看好版本 机子连接爱思看下固件版本

网友:
大硬盘爱普只支持SKHYNX的东芝的不支持

网友:
没有编程器是万能的 我用的IP的 大多数虽然可以 但是 闪迪的几乎全部不行 海力士 东芝的 大多数可以 IPAD2 尤其的32双硬盘的 很多是闪迪 我就打死也不支持 买一个就可以了 再说了 你买的盘是写好资料的 装上去刷机就可以激活 你干嘛非要读写,IPAD2的底层已经很成熟了 不需要管他的 直接写入底层就可以, 还有个情况大家都可能已经注意到了 IPAD2的解ID激活 好像苹果改了机制了 包括11.0的新系统 目前都还在研究阶段

网友G:
我也很希望这个问题尽快解决  好多人都出现了很多这种问题

网友H:
爱普的机器多少钱啊 想买一个 价格有优惠吗

网友I:
有一款三星的硬盘 好像也是你说的这种 不能写  和你提示的一样  重新刷完机 也是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也很希望这个问题尽快解决  好多人都出现了很多这种问题

等高手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H:
爱普的机器多少钱啊 想买一个 价格有优惠吗

一千多块钱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一款三星的硬盘 好像也是你说的这种 不能写  和你提示的一样  重新刷完机 也是

搞不清了。

网友(2017-10-10):
这个机器应该要挑硬盘

网友:
爱普不靠谱的时候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