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X205T的怎么安装系统

楼主(2017-09-10):
你现在安装系统遇到什么问题了  一个系统问题不应该难住维修人员

网友:
你遇到什么问题,无法进pe卡logo,还是进去认不到盘,还是ghost重启无法引导,还是引导卡logo,还是啥的,问题描述的不清楚,让人无从下手,

网友:
这种灵动处理器的笔记本大部分只能装安装版32位win8

网友:
这种笔记本 可能只能安装win8或者win10 吧,遇到过几个华硕的上网本,只能UEFI加硬盘GUID格式启动

网友:
这个华硕的本系统是有一点小难装,要用32位的PE引导装32位的UEFI系统

网友:
还有就是安装声卡驱动有点小麻烦,第一次装的时候也是花了点时间研究声卡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