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h61h2-am3 v1.0主板报警点不亮

楼主(2017-09-10):
acer h61h2-am3 v1.0主板报警点不亮,两次短3声报警后自动关机,然后有开机再两次短3声报警,反复这样,是哪的问题

网友:
不过内存,刷bios    或者看下cpu装好没

网友:
应该是没有过内存,插上诊断卡看看跑什么代码,查一下内存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