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地毕业修到的第一台掉电机器

楼主(2017-09-10):
HP专卖店的送来一台戴尔的笔记本,说有时候能开,有时候不能开,就算能开也会自动关机(掉电)。
拆机检查,嗯~~~二代内存,有点年纪这本本。
首先看电流,电流跑到0.3A左右就会掉,偶尔能跑1.2亮机再掉。
我首先考虑的温控问题,不管是不是他,换了一个芯片,1402.换了故障还是这样
那就是供电的可能性大咯,因为能亮机,BIOS坏的可能性很小(我还是刷了的
版号LA-5162P论坛有,我就不上传了
查供电,待机正常,开机立即查CPU,北桥,显卡,内存供电都正常,查到南桥时发现不对,我对比了一下,
开机灯亮,CPU供电一直正常,灯灭电压消失。可是南桥这边就不对了,
查到+1.5VS的时候灯没灭电压就消失,而且有时候压根不出+1.5VS,经查,此电压来自于PU6  51117
,找了一个换上没作用,跟以前一样。其实我应该再认真一点把条件查完再换芯片。主要是找芯片找半天。
再查,查到芯片第10脚是发现只有2V左右的电压。这一定就是导致+1.5Vs不对的地方,拆掉PR82,发现前端过来的电还是2V。再查- -
发现此电压来自于U39,而U39的5678脚+5V,123脚就是+5VS。开机查4脚,4脚信号RUNON,经过一个电阻到MOS管。和+3VS的控制一模一样,查4脚电压,表笔碰上去掉电,再开再碰再掉。然后我就去查隔壁U40的4脚,19V左右,明明都是一个RUNON,这个就不会掉。
于是乎,也不管U39的4脚什么情况,拆了R267,直接从U40第4脚连了一根线到U39的第4脚
开机再测,19V妥妥的,也不见掉电了,查+1.5Vs已经出来。
上好屏开机
维修结束,谢谢大家的无私奉献,举手之劳,点下加分~~,祝大家生意兴隆,都发大财。

网友A:
遇到一些也是这些转换电压不正常引起的掉电,像这个按时序或者经验丰富的还是很好修的

网友B:
最近老是掉电的机子,看了这个很好。

网友C:
基地毕业的修起机器理论和思路就是很厉害

网友D:
转换电压不正常引起的掉电

网友E:
楼主思路清晰,找到关键所在

网友:
分析的不错,值得我们学习.
楼主思路清晰,找到关键所在

网友F:
我刚毕业的时候修掉电以前总是怕因为很少修好后来就慢慢修的多了就不怕了。掉电你就要测不正常的时候测那里有问题。

网友G:
:楼主好厉害阿  我什么时候能像你这样的查条件阿=.=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明了。。。。。。。。。。。。。。。。。。

网友H:
所谓基地出精华个个是高手受教了

网友:
RUNON控制导通,修过好多这种问题,有很多真心的不想去修,直接一根导线飞过

网友:
思路清晰,,,,学习了   ,,,,,,,,,,,,

网友:
楼主的维修思路很清晰  才毕业就能有这技术很不错了  多加油终会成为大神

网友:
分析的很好啊 ,,,,,,,,,,,,,,

新照不轩 -10

网友:
分析的很好啊 ,,,,,,,,,,,,,,

网友:
典型的经典故障,,转换电路问题,,

网友:
不错,观察很细。。。。。。。。。。

网友:
满板焊膏啊,我也喜欢用      哈 哈哈

网友:
这种仁宝的板还算好修,其它我也不喜欢修掉电,特别是掉的快那种,前几天一台G360所有电压都出来了,但很快就掉了,研究一下后来不修了。

网友:
像这种小电压转换的  个人感觉不怎么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一些也是这些转换电压不正常引起的掉电,像这个按时序或者经验丰富的还是很好修的

我还是技术不行,继续努力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老是掉电的机子,看了这个很好。

修到的第一台掉电的,不过我还是觉得掉电修起来比较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基地毕业的修起机器理论和思路就是很厉害

版主大人哦,你才是高手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转换电压不正常引起的掉电

是的,+5VS转换出了问题,导致后面+1.5VS也出不来造成的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思路清晰,找到关键所在

其实修了2个多小时,思路一直都是开小差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刚毕业的时候修掉电以前总是怕因为很少修好后来就慢慢修的多了就不怕了。掉电你就要测不正常的时候测那里 ...

其实掉电有示波器更好弄,可惜我么有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好厉害阿  我什么时候能像你这样的查条件阿=.=

简单啊,基地去2个月呀,你就什么都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所谓基地出精华个个是高手受教了

你也去呀,每个月都报名的,前台MM还很漂亮

网友:
伪冒是惠普专卖店送来的戴尔电脑 哈哈

网友:
实地教的时序很全面     笔记本维修照着时序都能修好

网友:
在基地学习还是很快入门 到维修大师只是时间的问题。

网友I:
学习了一招,要怎么找到哪个电路先掉电的来,再来修哪路电。。

网友J:
我没有修过这样的故障,看了一下高手的维修思路,倍受启发。不过我个人有不一样的维修方法可以直接短接MOS管的输入与输出,能不能也修好这台机器。手中没有机器,只是说说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没有修过这样的故障,看了一下高手的维修思路,倍受启发。不过我个人有不一样的维修方法可以直接短接MOS ...

你说的我试过了,再没有RUNON信号来之前出现了+5VS,能开机,但是没点亮...我觉得可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I:
学习了一招,要怎么找到哪个电路先掉电的来,再来修哪路电。。

有示波器最好了,没有的话只能万用表了。先测主要供电,最后才考虑小供电...

网友:
这个水平已经很厉害了。嘿嘿。有思路。  有实战。   ^_^

网友:
高手就是不一样,好好向你学习。。。。。

网友:
实地的理论让人不得不服  人才辈出

网友:
分析的不错,思路很清晰,这种缺电压掉电的故障细心一点多数都可以修好,加分顶一下。

网友:
可以哦,学习不错哦

网友:
我对你的膜拜就如黄河长江之水滔滔不绝,这种神一般的修复,是我一生的梦想。

网友:
修得不错,实地出来就是很厉害啊,第一句话有亮点,HP专卖店送来一台DELL笔记本,呵呵

网友:
不错不错,基地出来的果然不一样

网友:
看不到下面的内容,给屏蔽了,是要交钱了才可以看到具体的内容吗?

网友:
遇到一些也是这些转换电压不正常引起的掉电,像这个按时序或者经验丰富的还是很好修的 楼主经验好丰富

网友:
我有你这样的技术就好了,我在这了是瞎猫撞死耗子。骗人

网友:
既然已经查到了故障点,为什么不查清楚故障原因呢?我一般都得把故障原因找到。只其然,必只其所以然。

网友:
这种老板转换电路出问题的多,看见楼主修机想起了当时的我。。

网友:
这种问题 很好修的

网友:
分析很仔细  基地又出来高手了

网友:
现在遇到二级电压问题已经不是以前老机器能那么容易解决了,一般是后级短路

网友:
楼主的维修思路清晰 查得很仔細 給您加分囉

网友:
老机器掉电 一般是少个电压保护了,直接量电感,那个少了就修那个,快速定位故障点

网友:
像这个按时序或者经验丰富的还是很好修的?66666666666666

网友:
分析的不错,值得我们学习.感谢大神

网友:
高手就是不一样,好好向你学习。。。。。。。。。。。

网友:
基地毕业的修机理论加实践瞒厉害的
你把R267去掉后直连 确实和3VS一样的控制了

网友:
思路很清析,把笔记本上电时序了解的很透彻

网友:
目测板子修过这种转换电压导致的故障。我都更喜欢先测转换在测电感的,

网友:
基地 出来的 就是NIU 啊

网友J:
修好第一台肯定很难忘吧,你的头一回就在众目睽睽下告诉了我们。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J:
修好第一台肯定很难忘吧,你的头一回就在众目睽睽下告诉了我们。感谢!!!

谁让我在基地出来的呢,当然必须分享在基地网站

网友:
对于一个初入维修行业的职场人员而言,了解该行业的现状和前景是最基本的一个过程。

只有了解了这个行业的一些基本的信息,

并且抱着活到老学到老的态度才能在一个行业里展露头角。

网友:
楼主的维修思路很清晰  才毕业就能有这技术很不错了

网友:
        楼主好厉害阿  我什么时候能像你这样的查条件阿=.=

网友:
楼主的维修思路很清晰  才毕业就能有这技术很不错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
我也搞坏了几台 不过都是不亮机的 55555555555555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