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30P 山路十八弯维修,

楼主(2017-09-10):
      机器到手是不开机,完全不通电。拆机裸板测,3VALWP/5VALWP没出来,公共点19V正常,1225C线性3V正常,
      断电测板子各电感,二转电压均无短路,再查1225C,发现1PIN 20PIN的开启没有,3V 5V开启来自于IO的EC ON.再查EC的各条件:ACPRN (0V正常的),LID ,WRST#,VCC均正常。怀疑EC坏,给客户报价订芯片维修.
      噩梦开始,
      之个EC是还了程序的,给客发芯片说好了是Y430P ,板号是NM-A03的,要剪板的。
      第二天芯片回来立马换上,量3VALWP/5VALWP正常了,用表笔开机电流上到了1点多有跳变,估计有显了。把本机屏接上开机不亮,仔细看了看发现是暗屏,这机问题这么多吗?
     续约修吧,查屏的条件发现DISPOFF#为0V,这个是屏背光开启信号,正常要为3.3V。这个芯号来自于EC输出,流程大概是桥或显卡输出ENBKL到D62再到EC,EC再输出BKOFF通过R891转换成DISPOFF#.测得D62的1脚有3。3V说明桥或显卡已工用只是EC无输出,把R891拆掉,直接从D62的1脚飞线到DISPOFF,开机显示正常,
     装机测机,能正常进入系统了,发现没声音,耳机正常。再测吧。用示波器打了喇叭接口无波型,查功放芯片输入有波形,静音脚为0V不正常啊,UA2的1脚,EC_MUTE#为0V,肯定是EC发出了静音信号,把UA2拆了,补上PA1669,声音正常了.
     此时怀疑EC程序不对了,发的是剪板的,板的外围零件跟现在手里板是一样。
     再装机测吧,测了半天又发现问题了。具体是接上电池电源能充电,开机后电流直接掉到0。003了,进到系统里面显示电源已接通未充电,实际电源没有电流了,用的是电池的电.
    拆机再查吧,接上电池和电源充电是正常的,开机后电流没有了,查到EC输出ACOFF变成了3,3V。ACPRN不变一直为低电平。难到又是EC问题,当时发了两个剪板芯片,把另一个也换上,故障一样。把充电芯片,检测电阻也换了,还是一样.只能再订芯片吧,
    找了另一家卖芯片的,说是刷好的,100%可以,又订了两个回来,上了一个试机还是一样的故障,晕死。
    这个Y430P板子跟Y410板号是一样的,我估计卖给我的是Y410的,自己还是认为是EC问题,怎么搞呢,手里没有PEB转接器,订一个回来吧,
    PEB回来后按网上的教程在线一直进不了ISP,离线读吧。能识别到芯片型号,读取的时候提示芯片ID错误。搞了好外发现是809下面的座子接触不好,用手压住能读写了,再网上下了一个EC的程序写进去,上机再测机开机也能充电了,再看EC的BKOFF和静音信号都正常了,把原来的飞线拆的零件又装上去,把机器装好测,全部功能正常了。
    总结:本来机器问题很简单的,就EC坏了.在两家发回来的芯片所带的程序是不对的,我估计可能是Y410的吧,以能亮机,搞了好久,这个机器在手里搞了一个星期,最后还是买了PEB转接器才搞定.还有一点用PEB的时候,注意下面809座子接触不良的问题。EC 程序是论坛上下的,谢谢哪位(骑龙虾去潇洒)朋友

网友:
码字不容易啊啊,要是有图就更好了

网友A:

发贴时图片传不了,现在把图片补上,顺序有点乱.

网友:
楼主不容易啊,绕来绕去终究不负有心人啊。赞一个

网友:
楼主很厉害 估计没ec程序也不是问题啊  哈哈

网友:
这问题真的是要搞死人  还好一直怀疑EC问题 不然这能亮机可能都不会怀疑EC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发贴时图片传不了,现在把图片补上,顺序有点乱.

你也可以编辑帖子把图片插在帖子里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也可以编辑帖子把图片插在帖子里哦

怎么插入图片啊,能够教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插入图片啊,能够教一下吗,

点击帖子左下角的-编辑-在编辑模式里有图片上传功能,点击图片就可以上传了

网友(2018-12-01):
809F 刷IT8586

网友:
l厉害,学习了,买809f好,还是809H好

网友:
学习了,问题都指向EC出问题,楼主的判断没问题。

网友:
还得是按时序一步一步来啊

网友:
哥,你这样修,还不如换主板了,呵呵

网友:
换主板贵啊,客户不接受价格啊..

网友(2020-01-16):
现在的主板 搞个什么EC带程序,添乱

网友(2020-05-25):
牛B活到老学到老,至少修好了

网友(2020-07-05):
全部看完了,楼主幸苦了。维修不易,这本应该没有挣到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