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85南桥飞线

楼主(2017-09-10):
今天收到一台g585的机器。和一片LA-8681P主板。其实主板都是一样的。通病大家都懂的。单桥上面的电容拆掉在换cmos电池就可以了。单主板是大短路,烧机就可以很快找到短路的地方,但是我喜欢先用眼睛看有时候直接就可以看到这样安全一点。 好了,随便把通病电容也解决了。但是整机那一台拆电容单桥掉点了。大家看图。真的很难飞线。大家把最后一张图放大看就知道了,信号线和地线太近了不好飞线!大家看贴都没看完?重新上传图片!

wxs666520 -1 -1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梦回风吟〃 -1 -1 回复都是重复的 ~

网友A:
这种还要飞什么线都不用装的呀

网友B:
电容一拆不就完事了吗,还要飞什么线呢??

网友C:
为什么要飞线啊

网友D:
确实不明白 飞线为何 ?

网友:
大短路处理了就行
通病没出现的情况下就不是病,这么多年了机很多没处理过不也是用得好好的
最后一笔---画蛇添足

网友:
好像不用飞线啊 感觉多此一举

网友:
掉点了也不用飞线的啊  飞线干嘛

网友:
通病没出现的情况下就不是病,这么多年了机很多没处理过不也是用得好好的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技术不错,多谢分开享了!

网友:
不错,这样飞一下线价格可以收高一点。因为高难度。

网友:
请问为什么要飞线

网友:
这种机器 还要 飞线吗,飞到哪里了‘

网友:
飞线是因为拆电容掉焊盘了,不得已才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还要飞什么线都不用装的呀

飞线是因为拆电容掉焊盘了,不得已才飞线。放大了看最后一张图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一拆不就完事了吗,还要飞什么线呢??

飞线是因为拆电容掉焊盘了,不得已才飞线。放大了看最后一张图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飞线啊

飞线是因为拆电容掉焊盘了,不得已才飞线。放大了看最后一张图就知道了!

网友:
高手,六体投地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确实不明白 飞线为何 ?

飞线是因为拆电容掉焊盘了,不得已才飞线。放大了看最后一张图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