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联想C445

楼主(2017-09-10):
联想C445可以开机进系统,屏幕是黑的,求显卡BIOS U1
显卡

网友:
论坛搜索应该有这个BIOS的吧

网友:
这个先别搞显卡BIOS 的吧,估计是高压板或屏灯条吧?屏暗,先排除这俩,再考虑主板BIOS

网友:
你先看一下是不是暗屏

网友:
应该是背光小板有问题吧,你看看小板有输入没?按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