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s 开机温度过高wifi模块问题

楼主(2017-09-10):
机型:iPhone6s
故障:开机显示温度过高,客户描述主板发热很大

闲话少说,拆主板点了一下,用手摸很快发现wif很烫,论坛里有说wifi5g模块通病,省事的方法是刮开5G那一块把短路的东西去掉,

手里这个wifi好像是中间烫,为了求稳就打消了这个方案,直接取掉wifi芯片  开机电流正常,正好手里有料板,拆一个wifi模块装上,

然后拆硬盘用硬盘测试架解绑一下wifi再装回去测试ok

分享一下拆硬盘的温度:2008  400度快速取下来  建议大家用钝一点的笔刀从边上撬,把边上电容去掉,撬好了再装上去,然后撬硬盘。

我一开始用镊子撬 结果把硬盘,把硬盘边角的线路碰到一起了,上测试架认不到,后来用笔刀轻轻的刮了才可以,希望大家不要犯我这种错误

wifi也是400度快速取下来,苹果维修其实没有想象种的那么难,也有很多通病,个人感觉不能乱拆芯片,拆多了容易扩大故障。

网友:
是的,苹果很好修,因为你牛

网友A:
你说你用2008 400度拆的,不知风量多少?是否改过风扇?吹了多久时间?这些都没说哦。

网友:
温度 风速只是参考,每个设备存在个体差异,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才是王道

网友B:
楼主用的手机夹板 是什么牌的???????????

网友:
风枪焊接温度,拆卸温度,这些我感觉还是自己摸索比较来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手机夹板 是什么牌的???????????

淘宝有的,蛮贵的 ,个人感觉买那个普通的也一样用 ,没必要浪费钱 ,钢网千万别买什么日本进口的,太薄了不好用,就买4块一张的值球网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你用2008 400度拆的,不知风量多少?是否改过风扇?吹了多久时间?这些都没说哦。

风速100  拆速度要快一点,一直吹板子去不下来   温度会到cpu那边,板子容易死,不是温度低一直吹就安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