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投影通病坏电源板,导致报错lamp

楼主(2017-09-10):
明基投影通病坏电源板,导致报错lamp,换掉就好

网友:
具体要看型号的,不是每个都是那个问题的

网友:
投影你修的多吗?一般都是什么问题比较多。

网友:
下次可以写清楚具体型号  便于别人参考

网友:
我想知道是个啥通病 好像没写清楚啊

网友:
这种帖子有说和没说是一样的

网友:
你能否说一下你的投影仪的具体型号,也好给大家个参考

网友:
厉害了,投影也会修?,,,,,,,,,,

网友:
型号ep8330,明基的,绝对的通病

网友:
还有这个机子的dmd芯片容易坏,老是不定时花屏,起条纹,不过价格不便宜,

网友:
投影投出来的不是很清楚一般都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还有色轮也爱出问题还有色轮也爱出问题还有色轮也爱出问题还有色轮也爱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