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 LA-6751P再不触发300就飞了

楼主(2017-09-10):
客户的进水机,同行拿过来反应前几天换键盘后还正常,就用着用着黑屏了然后就点不亮了,
拆机看到EC部位有进水痕迹,清理下,重焊EC后上电,触发0.013上到0.017,按键板的灯亮,
但电流没上去,测ON/OFF有高低高,PBTN_OUT#有高低高,南桥无发出SLP_S3#信号,查
LID_SW#为3.3V,EC_RSMRST# 为3.3V正常,南桥有3.3的待机电压,32.768正常,RTCRST3.3
正常,南桥的条件满足,没发出SLP_S3#信号,又在料板上换了个EC,换了BIOS芯片,还是一样。
判断桥问题,客户同意后开始换桥
换好桥后,上电0.012到0.017电源灯亮电流不上升。。。汗。。。
查EPBTN_OUT#到桥的线路正常

EC_RSMRST# 到桥的线路,却找不到,找了好久,于是在料板上测到,然后又刚好是断线
(EC到桥之间的RSMRST断线)

线接好好上电,

发帖本不容易,希望走过路过,别忘了,加分呦,、
重要事情说三遍
谢谢   谢谢   谢谢

lz0913 -1 -1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 + 1 + 1 怀才就像怀孕,时间久了才能让人看出来

网友A:
发帖不易。加分鼓励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发帖不易。加分鼓励下。。。

期待你回归发帖……  多发点精华内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期待你回归发帖……  多发点精华内容

快了快 ,很快就可以发帖了。

网友:
这个问题还真不好查

网友:
查 EC 的LID_SW#为3.3V,EC_RSMRST# 为3.3V正常,南桥有3.3的待机电压,32.768正常,RTCRST3.3 正常,我也基本上只会查这些。

网友C:
额    6751的话是有点位的           没那么麻烦找东西

网友D:
什么情况。。进水的会这样么。。。。

网友E:
楼主细心,断线确实不好找,不过通过测量对地阻值应该可以查出来是否断线。

网友F:
G470板层断线,漏电的太多了

网友G:
等于说是断线引起的,桥误判了。

网友H:
这个还可以    有图有真相  比一些胡说八道的要实在多

网友I:
这个问题的确是折腾人,换了ec又换桥

网友:
不好查,这个问题不好搞,楼主技术好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搞  楼主很仔细啊 厉害啊

网友J:
问一下   楼主 这个能用的住吗?飞线

网友:
这种板子很容易断线

网友:
先软件后硬件先刷BIOS看看,看看电流有什么变化

网友:
厉害啦,老司机修机666666666666666

网友:
这种没有零件标号的 跑起线来就是麻烦  还好有个料板啊

网友:
一般进水的都是要仔细,反正最后就是胜利了!

网友:
楼主理论可以,心细。进水容易短线

网友:
我现在手头也一个,开机板灯亮,不触发。。。

网友:
这个点楼主怎么找的啊?很难找吧?

网友:
这种板断线很少碰到,电路问题好多个地方会坏的多。

网友:
主板断线了吧。。。。。。。。。。。。。。。。。。。。。。。

网友:
技术很好。。只要找到问题就好。。。。。。。。。

网友:
厉害。。。。。。。。。断线都能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额    6751的话是有点位的           没那么麻烦找东西

机子的资料只有图纸,也没去查点位有没有,一般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情况。。进水的会这样么。。。。

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是真断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细心,断线确实不好找,不过通过测量对地阻值应该可以查出来是否断线。

没丝印的板你懂得,阻值一边是EC一边是桥,如没点位,没料板,又不确定是不是一定是RSMRST这个 信号断线的,确实不好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G470板层断线,漏电的太多了

我之前用的是G470  3 5V都烧穿了,就别的板割下3 5v然后飞线连原板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等于说是断线引起的,桥误判了。

是的,不过也没有迹象,条件满足了没有人会去查断线的吧,都是先换桥判断,进水机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RSMRST# 到桥线路断线了呀·· ··   坑爹  ····容易误导换桥   楼主最终找到问题了  好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还可以    有图有真相  比一些胡说八道的要实在多

谢谢,换桥之后原故障,然后按时序反推上去查两端有没有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J:
问一下   楼主 这个能用的住吗?飞线

没问题呀,就是一个信号线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问题的确是折腾人,换了ec又换桥

确实,不然的话300就要飞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