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218-0755042用 218-0755046代换问题

楼主(2017-09-10):
DELL M411R
笔记本
原桥是 218-0755042 我用218-0755046代换 能正常开机,就是USB不能用换了两个也是这样 ,是不是一定要用 218-0755042才行? USB的供电 和电流检测信号正常。数据阻值也正常。
usb不能用

网友:
替换过后,检查USB_OC#信号,数据线阻值正常,桥USB模块供电,偏置电阻正常,BIOS正常,还不能用,就原型号代换吧

网友:
数据线对地值正常的话,应该桥的问题不大吧,查下USB偏执电阻

网友:
这种情况 最后是原型号代换下试试

网友:
那就说明不可以代换,就使用原型号试试看吧

网友:
最好还是用原型号的的吧,,,,,,

网友:
换桥一般都是用原型号的比较省事,,,

网友:
定了一个桥,等2天结果!!!!!!!!!!!!!!!

网友:
问题找到了 ,在M511R这机上原来218-0755046不能完全代换218-0755042 定了一个218-0755042 就好了,谢谢大家!

网友:
总算可以安心收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