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9218的脚位波形——G31T-LM2 V1.0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7-09-10):
G31T-LM2 V1.0初始故障不跑码,测量发现无总线供电、NB供电和cpu供电
和这个帖子一模一样的故障,虽然他没修好,但他的测量结果可以参考——联想G31T-LM2 V1.0无1.2V供电-迅维网维修论坛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85524-1-1.html
先上波形(维修流程在后面)

下面2个是供电正常时波形

维修流程
RT9218的芯片手册里是12V供电,而故障板是5V供电,等于说芯片手册里的上下管和boot驱动波形等资料,都无法借鉴,只能摸索修了。

示波器抓波,发现是掉电,多抓几次,总线供电每次都是低于0.6V,而NB的1.25V供电再没有了。故障扩大了还是芯片彻底坏了?
打值RT9218脚位对地值,无短路。由于和论坛帖子故障一样,我也怀疑NB坏了,开始烧机,总线供电烧鸡正常,NB供电1.25V如下。

咨询群里大神,说这是正常的。
根据波形,判定是不举,更换RT9218的boot相连电容、二极管、更换上管、GND接地电容、vcc滤波电容、换芯片,故障反而变成了上电掉电,更换FBL相连mos管和三极管,依旧。第二天定的RT9218到货,换上,故障依旧,经群里高手提醒,换掉下管和GND接地电容,换了下管供电才正常,但是跑码挡D4,
刷几个bios未果(bios焊在板上,人为加了bios座,方便多刷几个bios),打值cpu假负载,内存假负载,均ok,检查FSB总线通病断线的位置,均正常。查内存无时钟,更换时钟芯片未果,加焊NB,NB挂了,维修终止……

网友:
为这份执着的研究精神加分!

网友:
就是喜欢看别人抓波。。。我要好好消化一下你的波形。。谢谢分享

网友:
可以,楼主够执着的,但思路还是不错的,加分。

网友:
各种供电都没有,应该是连待机电压都没送过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