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R457U,USB3.0不能用,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7-09-10):
今天接到一个华硕R457U
一个低压I5本
客户说有个USB接口插上鼠标没反应
我拿来看了下,电脑上两个USB接口,一个USB3.0直接在主板上的,一个USB2.0是通过排线扩展的
2.0的接口 U盘鼠标都正常
3.0的接口,不论是在BIOS里面还是在PE里面,都能识别出我4个U盘中的其中两个,而鼠标在PE和系统下面都不能使用
量了下5V供电  5.10V 正常的啊

小白一个,才开始学,求大神指点下
我实在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

网友A:
3.0的驱动那些都装,先从软到硬原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0的驱动那些都装,先从软到硬原则

系统已经重新做过了,但是系统里面有一个USB驱动报错,安装不上
进系统以后 本来在PE和BIOS下能识别的两个U盘  进系统后也识别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系统已经重新做过了,但是系统里面有一个USB驱动报错,安装不上
进系统以后 本来在PE和BIOS下能识别的两 ...

USB驱动报错  这就是问题所在

网友:
去华硕官网    的驱动下载里下载官网的USB3.0驱动吧

网友D:
先把3.0的驱动重新打一下、如果不行就测量USB3.0的供电和数据对地打值、有无穷大说明断路了、查USB到南桥间的保险、如果直连PCH、则PCH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USB驱动报错  这就是问题所在

USB驱动已经打过了,可以排除驱动的问题,报错显示是无法识别的USB设备,而不是常见的驱动没装上一个感叹号这种形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把3.0的驱动重新打一下、如果不行就测量USB3.0的供电和数据对地打值、有无穷大说明断路了、查USB到南桥间 ...

驱动重新打过了,排除驱动的问题,我测了电压 5V供电有5.10 ,对地阻值全部都是无穷大,这个板没有桥,只有CPU和独显芯片,但是奇怪的是 为什么我有两个U盘能在PE下和BIOS里面正常使用,这两个U盘怎么插都能使用,而另外两个U盘插上去,指示灯狂闪,读不出来,鼠标插上只有灯亮

网友:
学习了  以后会注意                                  1

网友E:
usb驱动都得装上 3.0的就是这鸟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usb驱动都得装上 3.0的就是这鸟样

不是驱动的问题 , 进系统 我U盘有两个都可以正常使用 ,但是就是USB鼠标不能用 灯可以亮

网友: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两分 积累经验

网友(2019-09-17):
华硕usb不能用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21975-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