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LH530触发掉电维修

楼主(2017-09-10):
今接到同行送来的一台富士通LH530笔记本,故障为上电就掉,电流跑在0.35左右。开始拆机检测,发现电压都有,那问题应该出现在信号上了,于是根据时序开始测试,我参加了这篇时序说明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79072-1-1.html,当测试到HWPG信号时发现没有电压,导致EC不会发出MPWROK信号,后面复位就没有了, 然后查线路到一与门电路芯片U15, 4脚为HWPG输出,1、2脚要同时高电平,4脚才会输出高电平,测得1、2脚正常,4脚没有输出,确定为门电路损坏, 更换后4脚输出正常,装机后亮机

网友:
HWPG也是广达板子特殊的设计了

网友:
这个机器散热器好贵哦 特容易坏  这个机器散热器好贵哦 特容易坏 这个机器散热器好贵哦 特容易坏  这个机器散热器好贵哦 特容易坏

网友:
这款机器HWPG信号电压不正常导致掉电也是通病了

网友:
思路清晰,膜拜!!!!!!!!!!!!

网友:
这个机器散热器好贵哦 特容易坏  这个机器散热器好贵哦 特容易坏

网友:
HWPG信号在广达的主板上容易出问题, 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