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代码d7

楼主(2017-09-10):
我有块华硕h61m-e主板,各电压正常,无显示,诊断卡出现"55",刮了刮内存金手指,诊断卡出现d7,换其它内存条也一样出现d7,各位师傅,给我说说下一步怎么办

网友:
内存没过啊  检查内存供电啊  内存没过啊  检查内存供电啊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小白,检查内存供电,还有刷bios  加焊桥。

网友:
一看就是刚搞电脑的人,什么都不懂啊,查内存供电,

网友:
查内存供电、内存时钟复位、一般都是内存供电引起的、找供电的场管

网友:
查下spd 3.3v有没     内存两根总线正常不

网友:
换内存,1.5V  3.3V系统总线  有内存打值卡就好办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