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4738G(ZQ9)掉电维修

楼主(2017-09-10):
  宏碁4738G掉电维修
  前两天快下班的时候,客户拿来一台宏碁的4738G,说开机要进系统的时候关机,拿到机子开机试了下,确实如客户所说,Windows四叶草一闪就掉了,BIOS下面等了大概一分钟没掉,就重启进了PE想测试下温度,刚要测试的时候又掉了。眼看下班了,就给客户说等明天再看。

  第二天稍稍有点小忙,在修其它机子就没顾得上这台宏碁——昨天客户说过不急的,有时间就整一下——下午的时候客户打电话来催,又说急到要,只好又找出来拆机,同时上论坛找相关案例。

  看了很多案例,发现很多都是刷BIOS好的,也有些事干显卡好的,想了下还是决定先刷刷BIOS看看,一连下了两个BIOS刷上去(ECPCH的都刷),结果涛声依旧。刷到第三个的时候终于不掉了,但是风扇狂转。

  风扇狂转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替换ME,但换了ME后还是狂转,忽然有点蒙了,到底是BIOS问题还是主板其它地方有问题?

  拿着板子到处看了下,刚好看到一个小八脚芯片,上面的丝印感觉好熟悉,好像是个温控芯片,看了下标号又在图纸上搜了下,果然是温控芯片G780P81U。我记得几个月前修到过一台惠普的G42,当时也是温控坏了掉电风扇狂转,想到这二话不说把温控吹下来,上电测试,这次风扇不狂转了,问题找到了!

  上次修G42的时候因为没温控,就改的电路,后来又在网上买了几个回来,不过型号是G781-1P8,跟宏碁这个有点不一样,不过看了下脚位一样,就换了一个新的G781-1P8上去,进系统测试一切OK,此机到此修复。

  PS:为了搞清楚究竟是BIOS问题还是温控问题,亦或是两者都有问题,专门把备份的BIOS还原,结果一切正常,说明这块板子就只是温控坏了,BIOS是好的。有遇到的同行可以先取温控试下,以免走弯路。

  PS2:机子前两天修的,当时因为比较忙,就没拍照,今天在论坛搜图纸案例的时候发现金币跟分都不多了,所以才想写一篇案例来挣点分跟金币,兄弟们,多少赏点吧,谢谢啦先!

网友:
好经验,以前修到一台索尼机掉电,南北桥全换了,还是掉电,后来把温控芯片换了就好了。

网友A:
发技术贴最好是配上相关的图片,更有说服力

网友:
嗯,温度控制芯片也会,但是真的很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发技术贴最好是配上相关的图片,更有说服力

           嗯,以后会注意的哈。

网友C:
这机子不是有个大NEC电容的那款吗?

网友:
掉电的机子修起来是最头痛的事,,什么坏了都有可能的,,修这种机子一般要心情好

网友D:
不错的经验,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以后会注意的哈。

多发几次帖子,就会熟悉发帖子的套路了,期待有精华帖子哦

网友E:
经楼主这么一说,才知道这两个温控芯片是可以代换的!

网友:
ASUS k42差不多要显示就掉电的,也可以拆这个芯片。

网友F:
我有台4738G,装上显卡驱动就掉电,不装显卡驱动正常运行。不知道问题出在那里

网友G:
PE下面怎么测试温度哦

网友G:
取下温控不装可以吗,加分了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子不是有个大NEC电容的那款吗?

       这款没得大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取下温控不装可以吗,加分了楼主

可以不装啊,不装改常转比较保险,但就是声音可能大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G:
PE下面怎么测试温度哦

PE有测试温度的软件呀,AIDA。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我有台4738G,装上显卡驱动就掉电,不装显卡驱动正常运行。不知道问题出在那里

这麻烦了,看看是不是显卡相关电路问题啊,我之前有个X201i,打显卡驱动就黑屏,一直没找打问题,最后退给客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经楼主这么一说,才知道这两个温控芯片是可以代换的!

脚位定义一样的大多都可以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错的经验,加分支持一下。。。

     谢谢。

网友H:
好多时候风扇狂转会较真的去 刷bios。楼主大大很强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麻烦了,看看是不是显卡相关电路问题啊,我之前有个X201i,打显卡驱动就黑屏,一直没找打问题,最后退 ...

昨晚装上显卡驱动,进去安全模式把AMD服务禁掉能正常运行,不过显卡温度过高,正常运行温度达到75°。3D测试温度90°以上。这就很尴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好多时候风扇狂转会较真的去 刷bios。楼主大大很强

            ;P;P;P;P;P;P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昨晚装上显卡驱动,进去安全模式把AMD服务禁掉能正常运行,不过显卡温度过高,正常运行温度达到75°。3D ...

打好的硅脂都压不住么?可能还是是显卡问题呀,吹下试试咯。

网友:
温控坏的也比较多,掉电基本先考虑温控《除有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好的硅脂都压不住么?可能还是是显卡问题呀,吹下试试咯。

是显卡问题,这机子显卡通病。吹了的,BIOS也刷了,温度压不住。之前PE进不了,BIOS放电之后进的PE,没装显卡驱动之前可以正常运行,装上显卡驱动重启十分钟以内又开始掉电。现在装上显卡驱动了,上次在哪看的一个帖子安全模式禁掉AMD服务,证明可行。但是这温度过高还是没能解决根本问题。

网友:
楼主分析透彻 ,浅显易懂,慷慨分享,令人学习佩服!

网友:
这个机器么有那个大电容吗  ,好经验 ,掉电 的机器 不好 弄 。

网友:
温度控制芯片也会,但是真的很少

网友:
这个显卡坏了也会这样的………………

网友(2018-08-06):
如果像有些台式机一样进BIOS能看到侦测的电压跟温度这一项就维修过程可以少走很多弯路